fpga除法器的一些算法问题

楼主:
               学习fpga有一段时间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比较好的除法器的设计思想,目前我的思想进局限于移位—>比较—>减法这种思想,希望有好的想法的朋友介绍一下,比如是速度快,或者使用资源少之类的一些算法。目前正在做等精度频率计除法模块,用quartus中自带的除法器时,当输入被除数为28位,除数为16位时,就消耗了780多个逻辑元件了。

网友:
整体思路问题不大,可以实现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复,不应该仅仅只追求实现吧,消耗的硬件资源和速度这些都需要考虑的吧,在网上又找到一个新的思路,加减交替,不知版主是否能具体介绍几个算法,研究研究,谢谢了

网友:
--this is an add-subtraction alternate divider of the original code
--output fraction
--e.g. X=1.1001(-0.5625/-9),Y=0.1011(0.6875/11),Q=1.1101(-0.8125),F=(0.0078125),the MSB is sign bit;
-- X must less than Y;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erial_divider is
generic (
                x_bitwidth        : integer := 5;        --dividend bit width
                y_bitwidth        : integer := 5;        --divisor bit width
                q_bitwidth        : integer := 5        --quotient bit width
                );
        port(
                n_rst,clk,en: in std_logic;
                X                        : in std_logic_vector(x_bitwidth-1 downto 0);--input dividend
                Y                        : in std_logic_vector(y_bitwidth-1 downto 0);--input divisor
                quotient        : out std_logic_vector(q_bitwidth-1 downto 0)
                --X,Y,quotient,fraction are original codes
                );
end serial_divider;

architecture rtl of serial_divider is

type m_state is(
                                idle,
                                clear,                --clear all registers
                                is_ov,                --judge whether division overflows;
                                comput,                --comput division
                                finish                --output quotient,fraction,ov flag bit
                                );
signal cs,ns: m_state;

signal clr,load,comput_en,comput_over,oe : std_logic;
signal is_ov_en                : std_logic;

signal reg_x                 : std_logic_vector(x_bitwidth-2 downto 0);
signal reg_y                : std_logic_vector(y_bitwidth-2 downto 0);
signal reg_yc                : std_logic_vector(y_bitwidth-1 downto 0);
signal q_MSB                : std_logic;

signal bit_cnt                 : integer range 0 to q_bitwidth-1;

signal remain                : std_logic_vector(x_bitwidth-1 downto 0);
signal result_tmp        : std_logic_vector(q_bitwidth-1 downto 0);

begin

--three segments FSM
--timing sequence part of FSM
        process(clk,n_rst,en)
        begin
        if(n_rst='0')then
                cs<=idle;
        els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en='1')then
                        cs<=ns;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ombination part of FSM
        process(cs,comput_over)
        begin
        case (cs) is
                when idle                =>        ns<=clear;
                when clear                =>        ns<=is_ov;
                when is_ov                =>        ns<=comput;
                when comput                =>         if(comput_over='1')then
                                                                ns<=finish;
                                                        else
                                                                ns<=comput;
                                                        end if;
                when finish                =>        ns<=idle;
                when others                =>        ns<=idle;
        end case;
        end process;
--register output part of FSM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ase (ns) is
                        when idle        =>clr<='0';load<='0';comput_en<='0';is_ov_en<='0';oe<='0';
                        when clear        =>clr<='1';load<='1';comput_en<='0';is_ov_en<='0';oe<='0';
                        when is_ov        =>clr<='0';load<='0';comput_en<='0';is_ov_en<='1';oe<='0';
                        when comput        =>clr<='0';load<='0';comput_en<='1';is_ov_en<='0';oe<='0';
                        when finish =>clr<='0';load<='0';comput_en<='0';is_ov_en<='0';oe<='1';
                        when others        =>clr<='0';load<='0';comput_en<='0';is_ov_en<='0';oe<='0';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count times of computing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lr='1')then
                        bit_cnt <= 0;
                elsif(comput_en='1')then
                        if(bit_cnt=q_bitwidth-1)then
                                comput_over <= '1';
                                bit_cnt         <= 0;
                        else
                                comput_over <= '0';
                                bit_cnt         <= bit_cnt + 1;
                        end if;
                else
                        comput_over <= '0';
                        bit_cnt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judge quotient sign bit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load='1')then
                        q_MSB  <= X(x_bitwidth-1) xor Y(y_bitwidth-1);
                        reg_x  <= X(x_bitwidth-2 downto 0);
                        reg_y  <= Y(y_bitwidth-2 downto 0);
                        reg_yc <= not ('0' & Y(y_bitwidth-2 downto 0))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lr='1')then
                        remain                <= (others=>'0');
                        result_tmp        <= (others=>'0');
                elsif(is_ov_en='1' and comput_en='0')then
                        remain        <= reg_x + reg_yc;
                elsif(is_ov_en='0' and comput_en='1')then
                        if(remain(x_bitwidth-1)='1')then
                                remain                 <= (remain(x_bitwidth-2 downto 0) & '0') + reg_y;
                                result_tmp         <= result_tmp(q_bitwidth-2 downto 0) & '0';
                        else
                                remain                 <= (remain(x_bitwidth-2 downto 0) & '0') + reg_yc;
                                result_tmp         <= result_tmp(q_bitwidth-2 downto 0)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output quotient,faction,ov flag bit
        process(n_rst,clk)
        begin
        if(n_rst='0')then
                quotient <= (others=>'0');
        els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oe='1')then
                        quotient <= q_MSB & result_tmp(q_bitwidth-1 downto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tl;

网友A:
上面是我写的原码一位除法,是加减交替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我写的原码一位除法,是加减交替除法

谢谢回复,但目前是在用verilog学习fpga,VHDL还不太懂,但还是谢谢你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