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缓冲器与AD8221一起用 ?

楼主:
帮助朋友问一个问题,
我想用AD8221放大接收自2个电极的不同电位。为消除高频噪声,我在仪表放大器输入前使用了一个RC滤波器,您认为在滤波器和放大器输入之间使用一个电压缓冲器是否会更好。在此情况下,您建议使用哪种模拟器件IC作为电压缓冲器?

网友:
AD8221 是Precision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只要你能保证前端的电路比AD8221性能高就行(这是有可能的,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AD8221可以用在任何模拟信号处理上。

网友:
用个高精度低噪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