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 入门基础之Qt Creator的配置

楼主:
接上面的帖子,将生成的qt-5.2文件夹下的文件也复制一份到BB Black里边,路径都是/usr/local .
实际测试,发现还需要在BB Black中设置几个环境变量。

PATH中必须添加 /usr/local/qt-5.2/bin

另外还要设置这三个变量(个人感觉,或许可以不加,各位有兴趣可以试试)
QTDIR=/usr/local/qt-5.2
QT_PLUGIN_PATH=/usr/local/qt-5.2/plugins
LD_LIBRARY_PATH=/usr/local/qt-5.2/lib

然后安装Qt Creator。
./qt-creator-opensource-linux-x86-3.0.1.run

其余步骤如下:

1 添加新设备

在Qt Creator工具栏中选择Tools -> Options -> Devices
点击右边的Add...
在弹出来的向导窗口中选择
Generic Linux Device
接着填入设备名,IP地址,用户名,密码等。

2 添加新的编译器
选中 Build & Run -> Compilers
Add -> GCC
填入Name Compiler path 等信息。
我这里分别指定为:
Linaro
/opt/LON/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8-2013.10_linux/bin/arm-linux-gnueabihf-g++

3 添加调试器
选择Build & Run -> Debuggrs
Add,添加gdb的name和path。我这里如下配置:
Name: Linaro GDB
Path: /opt/LON/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8-2013.10_linux/bin/arm-linux-gnueabihf-gdb

4 添加 Qt Version
Build & Run -> Qt Versions
Add...
找到 /usr/local/qt-5.2/bin/qmake 这个文件,并确定。
这里能自动识别Version name Qt 5.2.1

4 添加 Kit
Build & Run -> Kits
Add
将上面各配置好的工具添加进来。

好,到此Qt Creator环境算是配置好了。

5 测试
下面就新建一个最简单的Qt Widgets Applicaion工程。这里啥都不做,就显示Hello,eeworld!

build -> build All
然后将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复制到Beaglebone Black下,运行。
./TEST -platform linuxfb -plugin evdevtouch

网友:
楼主真是服务大众啊!必须支持!

网友:
太给力了,后面正好需要用到Qt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我按照楼主的步骤做了一遍,成功完成。现在我想在PC机验证我的程序,请问楼主怎么配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楼主的步骤做了一遍,成功完成。现在我想在PC机验证我的程序,请问楼主怎么配置?谢谢!

如果用Windows,直接安装SDK。如果用Linux,编译Qt源码的编译器换成GCC,或者用人家已经做好的。

网友B:
楼主,我按照你的步骤做了一遍。写了一个hello程序,在电脑上make通过,将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拷到BBB上,执行./Hello -paltform linuxfb -plugin evdevtouch, 有错误:"./Hell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我的configure 选项如下:./configure -v -opensource -confirm-license -prefix /opt/qt-5.2.1-arm -qt-zlib -qt-libpng -qt-libjpeg -
fontconfig -no-nis -no-cups -no-compile-examples -xplatform linux-arm-gnueabihf-g++ -device linux-beaglebone-g++ -device-option CROSS_COMPILE=/usr/local/arm/linaro-4.8/bin/arm-linux-gnueabihf-
我在哪里错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按照你的步骤做了一遍。写了一个hello程序,在电脑上make通过,将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拷到BBB上,执行 ...

BBB里边的环境变量也要配置的吧,不知你有无遗漏。

网友:
今天用vim 写了个打印"Hello world"的程序,用 linaro 的arm-linux-gnueabihf-gcc 交叉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将文件放到BBB上运行,同样是“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的错误。由此看来,跟Qt的配置无关,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BBB里边的环境变量也要配置的吧,不知你有无遗漏。

环境变量也配置过了的,这个可以确定。如果是环境变量的问题,报错就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找不到一些动态链接库文件的错误,而不应该是“./Hello: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这样的错误。

网友: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印制PCB/线路板单、双、多层样板的生产厂家.
服务热线: 13480101190 /13510965133  QQ800055586
电话:0755-84086168,传真0755-84069526
E-mail :syjpcb@163.com
工厂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年丰村友谊北路11号

网友: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使用您的安装和配置方法,在am335x上可以显示我编写的GUI,但是插上鼠标后有鼠标显示,但是移动鼠标时,GUI上的鼠标箭头不动,请问这是由于内核的原因还是QT的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兄弟分享一下你编译的Qt库
不知可否

网友:
14楼,您说的是我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按照您的步骤,
运行./analogclock -plattform linuxfb
结果出现这样的错误: This plugin does not support propagatSizeHints()
是因为我BBB的系统Debian不支持图形显示么

网友:
希望楼主帮忙看看

网友:
很不错啊
这个介绍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