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aic23 麦克风 录音

楼主:
有没有大神用过5509接麦克风录音的。为什么我用有源电容式麦克风不能录音,设置了MIC输入,增益20dB,(该麦克风在电脑上录音效果很好)
用手机通过line in线接到mic口却可以录音。话筒接电脑可以录音,接dsp却不行。麦克风型号是takstar pcm5550 condenser microhphone。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我用的是dsp5509a,音频codec是AIC23B。按例程设置的mic输入。

网友A:
后来好好查了下手册,还是一个配置地址写错了,配置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来好好查了下手册,还是一个配置地址写错了,配置不正确。

解决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求教,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并不是寄存器设置问题,能能分享源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dsp5509a,音频codec是AIC23B。按例程设置的mic输入。

请问你有这个例程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