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把偏置加在哪里????

楼主:
1芯积分

要求是1)输入阻抗≥1kΩ;单端输入、输出;放大器负载电阻500Ω。
(2)3dB通频带10Hz~20KHz,起伏≤1dB。
(3)最大增益≥40dB,增益手动可调。
(4)偏置范围0~3V,手动可调。

这里的偏置怎么加啊?
这里的通频带也搞不定啊......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为何要加偏置?老师留的作业?

直流偏置可以考虑加到运放同相输入端。

网友B:
加在第二个放大器的同相端。或者直接加载输出端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在第二个放大器的同相端。或者直接加载输出端也是可以的。

偏置还可以加在输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加偏置?老师留的作业?

直流偏置可以考虑加到运放同相输入端。

恩恩,谢谢,
也算是留的作业啦
主要是想搞懂偏置怎么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偏置还可以加在输出的啊????

偏置可以加在输出端,但非常麻烦,必须与原输出信号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