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路设计

楼主:
单片机电路设计——我想请问下有谁可以帮忙设计一个用单片机AT89S52实现的拉力判断电路,如果传感器测得的拉力传输到单片机中,判断超出一定地范围,则发出警报

网友:
用压力应变片和A/D芯片,具体我也没做过,可能还需要设计放大电路。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
如果做不可调的话前面加运放处理一下信号,再加一个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
用压力传感器。或者用一根弹簧带动一个电阻和一比较器构成比较就行。拉倒某个位置输出电平变了,如果接了一个指示灯的话就亮了,连程序都不需要

网友:
大家都很热情啊。

网友:
应力传感器,不想做电路网上也有现成的模块卖.送单片机ADC就行了.

网友:
主要选好传感器 就行了
电路不复杂的

网友:
估计是毕业设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