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
帮忙看一下XC2000    ADC模块  例程的  这条语句     time是一个已经定义的变量
time = (1-( (double)((ADC0_RESR7>>2) & 0x03ff)/0x03ff ))*0x2710;
麻烦讲的通俗一点   谢谢啦!!!

网友:
ADC0_RESR7  右移两位,取后面的十位,再强制转换成double型,再除以0x3FF(十进制是1023),然后被1减一下,再乘以0x2710(十进制是10000).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将采上来的数字量换算为对应的模拟量,但是前面还有个1减去,那应该是采上来的值与最大值之间的差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将采上来的数字量换算为对应的模拟量,但是前面还有个1减去,那应该是采上来的值与最大值之间的 ...

同意楼上。不过不明白为什么左值变量要声明为ti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不过不明白为什么左值变量要声明为time。

会不会是因为他的电压和时间有着某种联系。

网友:
这条指令要求你弄懂各个运算符的优先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