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09 3G 模块串口使用问题

楼主:
MC509串口是9线制串口,我用三线制串口通信但是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9线制串口不能与3线制串口兼容?

网友:
不可能的,三根线够用了。

网友A:
有些串口需要用到硬件流控,短路相关的连线即可。具体来说,短路设备串口的RTS(请求发送,PIN7)和CTS(准许发送,PIN8)以及DTR(数据终端就绪,PIN4)和DSR(数据设备就绪,PIN6)。不过先确认你的连线和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串口需要用到硬件流控,短路相关的连线即可。具体来说,短路设备串口的RTS(请求发送,PIN7)和CTS(准 ...

果真是波特率的问题,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