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最简单的手机原理图

楼主:
大家多多拍砖,提提意见吧!

网友A:
作为外行,首先有一个简单粗暴的看法。
NC端子太多,资源都浪费了,这样来看全然没有必要使用1765,应该进一步削减成本

俺是外行,不太懂,瞎说的。

网友:
的确够简单的,通话显示其他都没了,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为外行,首先有一个简单粗暴的看法。
NC端子太多,资源都浪费了,这样来看全然没有必要使用1765,应该进 ...

说的很实在,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C:
这个是楼主为了论坛活动画的吗,速度好快啊。另外,没用过LPC的片子,如果用这个的话,楼主能不能一起出个芯片编程的入门教程。

网友D:
MCU+SIM900  12864显示? 数据端口可能需要处理一下 我之前用SIM300做过类似的东西 可能PCB布线不是太好 SIM卡模块对显示干扰 显示乱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楼主为了论坛活动画的吗,速度好快啊。另外,没用过LPC的片子,如果用这个的话,楼主能不能一起出个 ...

上面有人提意见了,MCU引脚太多可能不适合,或许还会换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CU+SIM900  12864显示? 数据端口可能需要处理一下 我之前用SIM300做过类似的东西 可能PCB布线不是太好 SI ...

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人提意见了,MCU引脚太多可能不适合,或许还会换MCU。

恩,好,那就等定了方案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实在,感谢您的建议!

太客气啦,我懂的不多,也就是瞎掺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建议!

最近也想做个SIM900模块 LZ开工了吗 用彩屏显示会不会更酷

网友:
天线怎么办呢?

网友:
提供SMA座,可接天线

网友:
有蓝牙么?
可不可以和买的品牌手机什么iphone啦之类结合使用?甚至移动通信部分也没有直接靠真正的主机(在身上或者包里),手里拿的其实只是个终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蓝牙么?
可不可以和买的品牌手机什么iphone啦之类结合使用?甚至移动通信部分也没有直接靠真正的主机( ...

赶脚要往openBTS上面跑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赶脚要往openBTS上面跑偏了

我是随便说说的

不了解,没复杂到那种程度吧?想着也就是便携设备蓝牙耳机的扩展罢了。

网友:
我提几个意见:

1. 天线内置,减小板子空间,而且GSM不接天线也没有太大问题,所以用内置是没有问题的。
2. 调试端口和电源共用miniUSB接口。
3. 耳机接口用贴片,而且越小越好。
4. 按键用矩阵键盘。
5. 开关用开关机电路,网上可以搜到,参考一下。
6. 添加电池充电放电电路,转换VCC的芯片要用LDO,电池最低电压在3.5左右。
7. 复位电路中不需要按键复位。
8. 添加电池电压检测电路。

天线参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提几个意见:

1. 天线内置,减小板子空间,而且GSM不接天线也没有太大问题,所以用内置是没有问题的。 ...

按键电路参照

网友G:
下面给一个简单的锂电池充电电路,这个没有使用专门的管理IC .

VKK是充电电压,还未专为5V之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面给一个简单的锂电池充电电路,这个没有使用专门的管理IC .

外部电路和电池电路转V3.3和为GSM提供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