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怎样设置禁止覆铜区域啊???

楼主:
请问AD9中怎样设置禁止覆铜区域啊???

网友A:
找菜单place --polygon pour cutout ,出现的就是一个虚线框,此区域为禁止铺铜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菜单place --polygon pour cutout ,出现的就是一个虚线框,此区域为禁止铺铜区。

解决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