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

楼主:
买了个MSP430F149的开发仿真板,不知道怎么弄个程序验证一下。用自带的LED程序,怎么运行了没啥反应呢,是还需要什么设置吗

网友A:
IAR配置对不?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R配置对不?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点呢。。。。

昨天自己继续琢磨了一下,IAR设置芯片选择没问题,仿真若选用硬件仿真,Debug and download就没问题;但是不管选硬件软件仿真,Debug and undownload都报错,说是地址0x00处代码有误。Debug and undownload这一项真心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