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规则检查

楼主:
大家好!请问,我这个错误是违反了那个规则?,只要敷铜之后运行批量规则检查就出现这么多错误,但是把检查项width去掉就没有报错了

批量规则检查

网友A:
10mi的lwidth设置有问题呗,,检测是不是最小宽度、最大宽度、首选宽度设置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i的lwidth设置有问题呗,,检测是不是最小宽度、最大宽度、首选宽度设置有误

那个没问题,我是通过规则设置线宽,然后进行自动布线的,就是敷铜之后,在进行规则检查才这样的,,

网友:
设置的规则最小宽是10mil
覆铜用的是小于10mil
报错了
将规则中 Min=10mil  改成 和你的覆铜一样的宽度,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