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机测速系统程序显示部分

楼主:
6芯积分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E=P2^7;
sbit RW=P2^6;
sbit RS=P2^5;
sbit PWM=P1^0;
sbit fz=P1^1;
sbit key=P2^0;
sbit p33=P3^3;

uchar count;
uchar N=0;
uchar count_high,count_low;

void 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uint i)
{
        uint x,j;
        for(j=0;j         for(x=0;x<=148;x++);
}

bit Busy(void)
{
        bit busy_flag = 0;
        RS = 0;
        RW = 1;
        E = 1;
        Delay();
        busy_flag = (bit)(P0 & 0x80);
        E = 0;
        return busy_flag;
}

void wcmd(uchar del)   //
{
        while(Busy());
        RS = 0;
        RW = 0;
        E = 0;
        Delay();
        P0 = del;
        Delay();
        E = 1;
        Delay();
        E = 0;
}

void wdata(uchar del)
{
        while(Busy());
        RS = 1;
        RW = 0;
        E = 0;
        Delay();
        P0 = del;
    Delay();
        E = 1;
        Delay();
        E = 0;
}

void L1602_init(void)
{
        wcmd(0x38);
        delay(5);
        wcmd(0x38);
        delay(5);
        wcmd(0x38);
        delay(5);
        wcmd(0x38);
        wcmd(0x08);
        wcmd(0x0c);
        wcmd(0x04);
        wcmd(0x01);
}

void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wcmd(a);
        wdata(sign);
}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b=0;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while(1)
        {
                wcmd(a++);
                if((*p == '\0')||(b==16)) break;
                b++;
                wdata(*p);
                p++;
        }
}
void read_count()
{
do
        {
        count_high=TH1;
        count_low=TL1;

        }
        while(count_high!=TH1);

}

//这里应该要加一个显示变量,然后送给1602实时显示
void main()
{
TMOD=0x9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H1=0;
TL1=0;
ET0=1;
TR0=1;
EA=1;
while(1)
        {
fz=0;

        if(key==0)
                {
                delay(100);
                if(key==0)
                        {
                        N=N+1;
                        if(N>100)
                        N=0;
                        }
        }
        delay(100);
        while(p33==0);
        TR1=1;
        while(p33==0);
        while(p33==1);
        TR1=0;
        read_count;

        delay(30);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welcom to");
        L1602_string(2,1,"The Mcu World");
        L1602_char(1,1,'*');
        L1602_char(1,6,'*');
        while(1);

}

}

仿真图 光电管检测不到信号 就直接中断了

仿真图  光电管检测不到信号  就直接中断了

网友A:
为什么来了16人    没人解答呢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来了16人    没人解答呢 、、、、

楼主先说明是什么问题,报错提示是什么?还有你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说明是什么问题,报错提示是什么?还有你的分析。

编译没有错,
就是不显示,
电机测速的好像有问题
如果有可以写程序做仿真图的话
私我
qq990150753

网友C:
你分模块调试。编译没错并不代表程序正确,只能说明没有逻辑错误的,楼主再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分模块调试。编译没错并不代表程序正确,只能说明没有逻辑错误的,楼主再分析分析。

现在就是仿真图好像不对,另外问一下,在protuse中,通过PWM测速,是不是只能通过L298的en断才可以啊?在一个光耦那里好像不对啊,一直采集不到信号,已经改了好多次了  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