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软件看通频带

楼主:
请问一下,在protues里面怎么看通频带  频率特性之类的啊?网上回答都是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找不到答案啊.....

网友A:
protues没有频率计和示波器?不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tues没有频率计和示波器?不信

都有的,就是只会用示波器,不会用频率计,可以讲解一下步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有的,就是只会用示波器,不会用频率计,可以讲解一下步骤吗?
百度有教程或在本论坛资源中心,搜protues,protue教程,仿真软件如果没有测量频率的虚拟仪器,谁还用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