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供电运放如何加偏置电压(反相放大器)

楼主:
双电源供电运放如何加偏置电压(反相放大器)

网友A:
怎么一连串加偏置的帖子?同班同学?
加到运放同相输入端最简单。

网友:
我们这都是加载3脚的,也就是同相输入端,起到电平抬升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一连串加偏置的帖子?同班同学?
加到运放同相输入端最简单。

有可能和我是同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