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置电压怎么设置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设计偏置电压,这个我们的要求是偏置电压要达到0到3v,可调

网友A:
图中RV1就是为了施加偏置,但这样加偏置会被信号源短路。
可以加到运放同相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RV1就是为了施加偏置,但这样加偏置会被信号源短路。
可以加到运放同相输入端。

恩恩,加了之后,我的增益增益4倍了,而且电压表还是没有示数,偏置也不可调呢亲,这是怎么回事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45067704\QQ\WinTemp\RichOle\P_@`}CDDR548$V9(1W)6[@G.jpg呢

QQ图片201403272133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加了之后,我的增益增益4倍了,而且电压表还是没有示数,偏置也不可调呢亲,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是这么个作法。增益降到很低正是因为信号源被短路。

这样

网友:
如果后级增益较大,R4和新增加的两支电阻数值可以加大到10k甚至更大。因为电位器上取出的偏置电压也与信号源信号放大同样的倍数。
R4和新加的电阻以及电位器也可以放到U2同相输入端。
将电位器中心滑动头与下端断开,中心滑动端接运放同相输入端更好一些。

网友:
现在我们老师要我们把放大器统一改成TL082了,接下来偏置又要重新弄了,你说用双电源和单电源加在偏置两端哪一种更好,而且偏置电阻把他放在第一个放大器前面好,还是放在两个的中间比较好

设计并制作一个放大器,放大倍数可调,偏置可调。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1)输入阻抗≥1kΩ;单端输入、输出;放大器负载电阻500Ω。
(2)3dB通频带10Hz~20KHz,起伏≤1dB。
(3)最大增益≥40dB,增益手动可调。
(4)偏置范围0~3V,手动可调。

网友A:
741单位增益带宽不到1MHz,TL082为4MHz。你的放大器高端要求20kHz,增益为100倍,那么若用单级放大,单位增益带宽要求至少2MHz,741已经不够,TL082勉强可以。但频率20kHz时负反馈已经相当小。
用TL082,两级放大,可行。

双电源比较简单。

偏置放到第二级同相输入端较好。电位器两边的两支电阻根据电位器数值和要求的偏置范围选取,留出一定余量。
此时第二级运放同相输入端(即电位器中点)对地应该有支电容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41单位增益带宽不到1MHz,TL082为4MHz。你的放大器高端要求20kHz,增益为100倍,那么若用单级放大,单位 ...

我的图现在修改成这样了,你帮我看看,可以不可以了,而且我现在那个偏置的电阻不知道怎么配好,调了几次了,它的最小电压还是1点多伏,可以范围是从0伏开始的, ,,,,,还有你能告诉我怎么算那个输入输出阻抗吗,现在就是我的第二个要求差不多达到了,第一个要求就是因为不知道算,所以不知道达到了没,
我的还有一个发挥部分
1、发挥部分
(1)增益、偏置可数字显示。
(2)增益可键控,步进为10dB。
(2)偏置可键控,步进为0.1V。

QQ图片201403281752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现在修改成这样了,你帮我看看,可以不可以了,而且我现在那个偏置的电阻不知道怎么配好,调了几次 ...

1、发挥部分
(1)增益、偏置可数字显示。
(2)增益可键控,步进为10dB。
(2)偏置可键控,步进为0.1V。
++++++++++++++++++++++++++++++++++
数显、键控等等这些功能要求,显然要用到单片机。虽然要求不算高,但这些功能与模拟电路尤其是运放,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你连偏置方法还没有搞清楚,“还有你能告诉我怎么算那个输入输出阻抗吗”?单片机的外围电路估计你玩不转。

图么,稍后我修改一下。

网友:
输入电阻就是R1。

从课程上说,你欠缺的是《电路》,即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开始的那部分,需要补习。
从学习方法上说,好像停留在初中,这是很要命的事情。

网友B:
呃呃呃。。。。我受打击了,怎么办啊,我觉得我的电路是不是太简单了,而且连个电容都没加,对了,可以加你qq吗,我下次请教你也方便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呃呃呃。。。。我受打击了,怎么办啊,我觉得我的电路是不是太简单了,而且连个电容都没加,对了,可以加你 ...

后级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未加电容是因为分压电阻比较小,1k和1.5k。若是比较大,则应该加一个。

受打击了?是觉得我10楼的话太难听?
不过,10楼我说的是实话。
不仅是你,这个论坛里面搞模拟的多数网友,都应该补习一下《电路》,从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补起。
就在本模拟版面,刚刚回复了一个帖《两级RC电路的移相角计算》,那就是个例子。

QQ没有,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这个电路,已经很复杂。倒底有多复杂,看看TL082运放内部电路就知道了。一共有好几十支管子,而且要求直流耦合,工作点设置正确。
要是要求用分立三极管搭出这么个放大器,那才是困难的题目。运放不过是把很多管子做成一片,省了你很多事情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未加电容是因为分压电阻比较小,1k和1.5k。若是比较大,则应该加一个。

受打击 ...

没有,没觉得你说的话难听,我觉得就应该这样说的
看来,我有必要把电路书好好看一遍了,我虽然画出这个原理图了,说实话,我对这个原理不懂,以前学过的运放的 知识都不太记得了
哦,对了,我把你昨天发给我的那个图重新画了一次,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说出现一个错误,就是说实时仿真不能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问你一个问题,我的那个偏置电压,仿真的时候蛮好的,要求也达到了,但是实物调试测出来的时候,我的偏置电压范围怎么有7伏多呢,增益也没有问题,焊接的电路也检测过好几遍了,没有问题,你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