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的隔离问题

楼主:
如图   两个数据线   一个进一个出     如果上面输入线为低电平  那么上面的光耦导通
1右边的电流是沿着红色箭头方向流动么
2VCC2电流以经进地了  那么下面的光耦不就没有用了   都没有电流

网友:
感觉你描述好乱,而且很不认真。没明白你是个什么意思,你在描述一下吧

网友:
1 右边的电流确实是沿着红色箭头方向流动的

光耦源端二极管导通的时候(对应于图中光耦的 pin3 输入低电平),副端光耦三极管导通,Vce=0.2,也就对应于图中的 ‘Vo’输出低电平

2 下面的光耦和上面的是一样的道理,都可以正常工作,只是数据流的方向不一样。

下面光耦的 pin3 接低电平的时候才会有 ‘VCC2电流经光耦二极管进地’
如果下面的光耦 pin3 是高电平,光耦二极管两端电位一致不会有电流流过,  那么副端 光耦三极管处于 截止状态,由于VCC1对下面的光耦输出有一个上拉,所以下面的光耦输出'Vo' 会是高电平

网友A:
我明白了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了  谢谢你

自己解决了?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