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PM570会被程序弄死?

楼主:
写了个串口调试程序用来测试板子各个工作点状态的,但是居然第一次烧录几次后CPLD就不能再烧录了干脆坏掉了,只能换芯片,要知道100脚的epm570更换起来多费时间。是不是程序导致芯片内部短路了?

网友:
看电路怎么设计的啊
单纯的cpld是不会烧掉的,要不然就是片子本身就是拆机件

网友:
io烧毁jtag口有问题等

网友:
电源是否正常?IO电平是否与外界电平冲突?有无设置默认三态?有无带电插拔?

网友:
程序是不会烧毁CPL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