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ADEX4x2

楼主:
我是一个菜鸟  想问一下HEDADEX 4x2芯片能实现电平转换吗?

网友A:
大哥,你在哪儿看到HEDADEX 4x2是个芯片了!
如果你没有写错,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如果是写错了,我见过HEADER 4x2。
HEADER  4x2只是一个符号,一个通用的标准,可以在protel的原理图中表示任何4x2的东西,这一大串的HEADER都是通用的符号!

网友A:
说一下具体要求给你推荐一个片子

网友B:
没见过叫HEDADEX 4x2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在哪儿看到HEDADEX 4x2是个芯片了!
如果你没有写错,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如果是写错了 ...

要不我说自己菜鸟呢,电路图很模糊,我半信半疑的就写上了,应该就是header 4x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我说自己菜鸟呢,电路图很模糊,我半信半疑的就写上了,应该就是header 4x2

我要将tc35i 模块和单片机相连,可是两个电平不匹配,查资料,有个电路图上面画的是这个,所以看看这个可以不!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叫HEDADEX 4x2的芯片

说错了,网上下的电路图不清晰,所以带点猜的意思,应该是header 4x2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具体要求给你推荐一个片子

我想将GSM模块tc35i和单片机AT89S52相连通信,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具体要求给你推荐一个片子

这个图片放大,里面那个header4x2就是我想知道的东西,查了半天还是很费解,那个引脚出的小圈圈是干嘛的啊!应该不是取反的意思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在哪儿看到HEDADEX 4x2是个芯片了!
如果你没有写错,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如果是写错了 ...

就是这个图片里面那个header4x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图片里面那个header4x2

这个是个接插件,电平转换用个245吧。74HC245,74LVC245等
还有看资料的话最好从官网下载资料,其他的资料都只能参考,不能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接插件,电平转换用个245吧。74HC245,74LVC245等
还有看资料的话最好从官网下载资料,其他的资 ...

好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