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经带通滤波器后为什么产生振铃?

楼主:
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是50HZ的方波,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为2K,幅频特性如下图所示:

运放的输出端会产生如下的振铃:

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类似于信号完整性里的振铃吗?
如何消除?
求高手解惑呀,谢谢!

网友:
50HZ的方波,你可以分解一下各频率成份的幅值,经过的滤波器,传输函数应该是知道的。再计算一下输出是什么就知道了。
楼主仿真的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A:
滤波器Q值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Q值太高。

Q值真心大

网友A:
是啊!R3用到了430k。

网友B:
开关瞬间的震荡,这个仿真结果很正常。
如果你放宽供电电压就会发现震荡幅度跟着改变。
话说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啊!R3用到了430k。

Q大则通频带窄,为什么会产生振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瞬间的震荡,这个仿真结果很正常。
如果你放宽供电电压就会发现震荡幅度跟着改变。
话说你想要什么样 ...

我要的是一个中心频率为2K的带通,只是不理解50HZ的方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Q大则通频带窄,为什么会产生振铃?

这和普通LCR回路的性质是一样的。
普通的LCR回路在施加一个阶越信号时,在R较小时就会出现阻尼振荡。
详细说明,例如,可见李翰荪《电路分析基础》第八章:二阶电路。或图灵电子与电气工程丛书《电路基础》第8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普通LCR回路的性质是一样的。
普通的LCR回路在施加一个阶越信号时,在R较小时就会出现阻尼振荡。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