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MSP430f149的原理图,大家帮忙看看,悬赏纠错,希望能在画PCB前发现错误

楼主:
5芯积分

RT,谢谢大神

altium,MicroSD

altium,MicroSD

网友:
你这个串口要连接电脑的话,需要用交叉线了。

网友:
同意楼上

RS-232C接口定义(9芯)
针脚 定义 符号    (Data Carrier Detect)
1 载波检测 DCD                 Pin 1 Received Line Signal Detector
2 接收数据 RXD                 Pin 2 Received Data
3 发送数据 TXD                 Pin 3 Transmit Data
4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Pin 4 Data Terminal Ready
5 信号地 SG                      Pin 5 Signal Ground
6 数据准备好 DSR            Pin 6 Data Set Ready
7 请求发送 RTS               Pin 7 Request To Send
8 清除发送 CTS               Pin 8 Clear To Send
9 振铃提示 RI                  Pin 9 Ring Indicator
下面是常用的接法

网友A:
那么我就补充一下楼上的呢如何辨别交叉串口线与直连串口线:
      用万用表测一下,如果2和2通,3和3通则为直连串口线;如果2和3通,3和2通则为交叉串口线。
      两头母口是交叉,一公一母是直连。

网友B:
如果空间有富余,建议加入几个按键输入和LED指示,如果会用到液晶也可以加入相应接口

另外没必要把所有的引脚都引出来吧,尤其是 XT2IN XT2OUT 这些敏感引脚。如果有可能尽量把 一个P口的8个引脚放一块儿吧

网友C:
我只想说一下画图的风格。---  大量使用网络标号来连接电路图的办法, 不是好方法。

虽然这不是错误。但对表达电路的连接不直观。

网友D:
建议AD口单独引出,并加低通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一下画图的风格。---  大量使用网络标号来连接电路图的办法, 不是好方法。

虽然这不是错误。但 ...

我也觉得这么画好烦,又慢,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空间有富余,建议加入几个按键输入和LED指示,如果会用到液晶也可以加入相应接口

另外没必要把所有 ...

首先谢谢你哈,照你说的,我有加了些LED,液晶用不到啦。把所有引脚引出来是为了方便调试,8M晶振那里很容易被干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AD口单独引出,并加低通滤波。

我用不到AD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我就补充一下楼上的呢如何辨别交叉串口线与直连串口线:
      用万用表测一下,如果2和2通,3和3通则 ...

嘿嘿,我看了一下,实验室的是交叉线,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

RS-232C接口定义(9芯)

大神,我把电源改成了3.3v,又加了一个sd模块,你看看现在的对吗?

MicroSDSC

MicroSDSC

网友:
我一般画图的话习惯将一些输入信号放在图的左边,输出放在右边,网络标识可以用,但是最好用总线的方式连接起来,方便查看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大家对 晶振那块的处理是尽可能靠近芯片,引线尽可能短,过长的引线带来更大的寄生电容,尤其对于高频晶振带来的影响更大。同时板子背面及周围需要接地保护敷铜,一方面使晶振工作更加稳定,另一方面也防止高频振荡对其他电路造成干扰

对于你的板子,这高频晶振的引脚没有必要引出去,测试时完全可以把主时钟通过P5.4输出来查看

另外你的 P3.0 1 2 既然已经用作 SD 读写,LED指示可以考虑换个P口

供电电源那块建议预留一个备用电源接口,毕竟调试时用电池的话可能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大家对 晶振那块的处理是尽可能靠近芯片,引线尽可能短,过长的引线带来更大的寄生电容,尤其对 ...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

RS-232C接口定义(9芯)

大神,这个电路图确定没错吗?怎么按照这个电路图画的板子总是只能发,不能收呢?

网友B:
如果能接收的话就说明电路图没错,因为如果接错了既不可能发出去也不可能收到

至于能发不能收,要具体分析一下,如果发送的数据可以在PC端可以准确显示,就说明波特率等串口配置没问题
其他问题就是串口线、连接跳线等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接收的话就说明电路图没错,因为如果接错了既不可能发出去也不可能收到

至于能发不能收,要具体分 ...

查到问题了,是232接头焊在了板子的反面,要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到问题了,是232接头焊在了板子的反面,要命啊

呃,好吧

网友:
你的高频晶振的起振电容容值100pF,大不大?   我用的是22p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