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初始化问题,我的板子是TQ2440,为什么初始化不了

楼主:
我的PCLK等于50MHZ
Temp.h里面的:

#define Set18b20IOout()     (rGPGCON = (rGPGCON & 0xFFFFFFFC)|0x01)
#define Set18b20IOin()      (rGPGCON &= 0xFFFFFFFC)
#define Read18b20IO()       ((rGPGDAT & 1) ? 1 : 0)
#define Write18b20IO(x)     (x ? (rGPGDAT |= 1) : (rGPGDAT &= 0))
s16 DS18B20_ReadTemper(void);

Temp.c里面的:
#include "s3c2440_type.h"
#include "Temp.h"
#include "2440addr.h"
void Delay_US(u32 Delay)
{
        rTCFG0 &= (0xff);
        rTCFG0 |= 24;                   //1us
        rTCFG1 &= ~(0xf);
        rTCFG1 |= 0x0;
        rTCNTB0 = Delay;
        rTCON  |= (1<<1);
        rTCON  = 0x09;
        while(!(rSRCPND & (1<<10)));  //等待延时到达
                 rSRCPND |= (1<<10) ;  //清除中断标志

}
u8 DS18B20_Reset(void)
{
    u8 i = 0;

    Set18b20IOout();    //主机端口推挽输出模式
    Write18b20IO(1);
    Delay_US(1);
    Write18b20IO(0);    //拉低总线480us~240us
    Delay_US(700);      //>480US延时
    Write18b20IO(1);
    Delay_US(30);        //复位完成
    Set18b20IOin();     //主机端口浮空输入模式
    while(Read18b20IO())    //等待低电平应答信号
    {
        i ++;
        Delay_US(1);
        if(i > 100)
            return 1;       //等待超时,初始化失败,返回1;
    }
    Delay_US(400);          //跳过回复信号
    return 0x00;            //检测到DS18B20,并且初始化成功
}

u8 DS18B20_ReadData(void)
{
    u8 i,data = 0;

    for(i = 0;i < 8;i ++)
    {
        Set18b20IOout();    //主机端口推挽输出模式
        Write18b20IO(0);    //拉低总线10-15us
        data >>= 1;
        Delay_US(12);
        Write18b20IO(1);    //释放总线
        Set18b20IOin();     //主机端口浮空输入模式
        Delay_US(1);
        if(Read18b20IO())   //读取数据,读取后大约延时40-45us
            data |= 0x80;
        Delay_US(42);
    }
    return data;
}
void DS18B20_WriteData(u8 data)
{
    u8 i;

    Set18b20IOout();    //主机端口推挽输出模式
    for(i = 0;i < 8;i ++)
    {
        Write18b20IO(0);        //拉低总线10-15us
        Delay_US(12);
        Write18b20IO(data & 0x01);  //写入数据位,保持20-45us
        Delay_US(30);
        Write18b20IO(1);        //释放总线
        data >>= 1;
        Delay_US(2);
    }
}
s16 DS18B20_ReadTemper(void)
{
    u8 th, tl;
    s16 data;

    if(DS18B20_Reset())
    {
        return 0xffff;  //返回错误
    }
    DS18B20_WriteData(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B20_WriteData(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Data(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B20_WriteData(0xbe);    //读取温度
    tl = DS18B20_ReadData();    //读取低八位
    th = DS18B20_ReadData();    //读取高八位
    data = th;
    data <<= 8;
    data |= tl;
    data *= 6.25;               //温度值扩大100倍,精确到2位小数
    return data;
}

网友:
前年我也在S3C2440上搞过DS18B20的驱动,代码不在手边。

你的驱动运行时报了什么错误?你有示波器的话,用示波器查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