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方式 adc多次转换 求助啊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ADCdouble.h"
/* Initialize ADC */
//端口状态初始化设置函数
void AdcPort_Init()
{
        PORTA=0x00;
        DDRA=0X00;     //ADC通道设置为输入口,高阻态

}
void AD_init()
{
        ADMUX|=(1<         ADCSRA|=(1<         SFIOR=0X00; //使用自动连续转换
        //SREG|=BIT(7);
}

unsigned int AD_getdata()
{
        unsigned int x,y;

        x=(unsigned int)ADCL;
        y=(unsigned int)ADCH;
        y=(y<<8)+x;

        return y;

}

/*void convert()
{       unsigned int a,b,c,d;
        AD_data=(int)((long)AD_getdata()*5010/1024);

        a=AD_data/1000;
        b=AD_data%1000/100;
        c=(AD_data%1000)%100/10;
        d=(AD_data%1000)%100%10;
}*/

#pragma vector=ADC_vect
__interrupt void ADC_Server(void)
{

     unsigned int buffer[32];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0;
     buffer[index++]=AD_getdata();
       if(index==32)
    {
       index=0;
       unsigned char i;

       for(i=0;i<32;i++)
          sum+=buffer[i];
        sum=sum/32;
        sum=sum*5000/1024;

     }

网友:
参考电压时5v

网友A:
转化的电压值不对 请大神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化的电压值不对 请大神分析

怎么不对法啊,输出值怎么样的?

网友:
描述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对法啊,输出值怎么样的?

感觉初始化有问题  电压转化的完全不对 adc跳动幅度过大  采用的是自动转化 听说不用设置ADCSRA |= 0x40;        无须增加此语句就能进行下次转换 */}

网友:
感觉初始化有问题  电压转化的完全不对 adc跳动幅度过大  采用的是自动转化 听说不用设置ADCSRA |= 0x40;        无须增加此语句就能进行下次转换 */}

网友:
oid ADC_init(void)
{
        ADMUX        = 0xC0;
        ADCSRA        = 0xAF;
        SFIOR&        = 0x1F;
}
问题:自由转换时,中断无须加入ADCSRA |= 0x40;就能再次启动转ADC转换。
#pragma vector = ADC_vect
__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unsigned int ADC_data;
        ADC_data = ADC;
        /*ADCSRA |= 0x40;        无须增加此语句就能进行下次转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