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之24L01

楼主:
请问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又要返回一个状态值回去呢?

网友A:
返回的是读到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返回的是读到的状态

读的什么东西的状态?为什么又要读取这个状态?麻烦可以说得清楚点吗?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读的什么东西的状态?为什么又要读取这个状态?麻烦可以说得清楚点吗?大神

spi总线在每次传输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主机和从机交换数据的过程,主机把数据发送给从机的同时也从MISO线上读回数据.
所以读和写的过程都是一个,如果有指令给nrf第一参数就是指令,如果没有第一参数为0xff用来读取状态值.
其实发送指令是写XXX的时读回的数据就是状态值,只不过指令里还可能是读其它数据所以不能肯定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pi总线在每次传输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主机和从机交换数据的过程,主机把数据发送给从机的同时也从MISO线 ...

说得好有道理呢!学习了,可是按照这样的写法,那需要发送某条指令过去了的,可是运算到后面就不是那条指令了的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好有道理呢!学习了,可是按照这样的写法,那需要发送某条指令过去了的,可是运算到后面就不是那条指 ...

什么是"运算到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