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无法下载问题!急。。

楼主:
一块CC2530板子在下载时,出现“This device has been locked for debugging. To enable debugging and continue with... ”,导致无法下载,另外一块板子如此下载没有问题。

当用SmartRF Flsah pragrammer 下载.hex时,出现“Chip is locked! Not able to read IEEE address. (Uncheck the "Retain IEEE address" option.)”,另外一块板子则正常!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芯片被锁,一般都是供电不稳定造成了,你先检查下板子供电那部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