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RC电路的移相角计算

楼主:
很多文章都简单介绍一级RC移相电路的移相角计算,移相角为arctg(wRC),但是如下图,图1和图2两级RC移相的角度又如何计算呢?我用仿真软件仿真过,图1的移相角直接等于两级单独移相的代数和,但是图2的移相角不知道如何计算,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图1的移相角绝非“等于两级单独移相的代数和”。单独一级RC移相有条件的:(1)电压源,(2)后级负载阻抗无穷大。图1这两个条件都不满足。R2C2是前一级RC的负载,不是无穷大;R1C1是后一级RC的源,不是电压源。

计算方法,仍然是用相量计算。

网友:
两级RC移相脚之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1的移相角绝非“等于两级单独移相的代数和”。单独一级RC移相有条件的:(1)电压源,(2)后级负载阻抗无穷 ...

今天又再仿真并想了一下,的确是如你所说的用相量计算能求解出移相角,只是计算过程比较麻烦,不过相对于解二阶微分方程来说还是简单很多的。对于图1的电路,我原来仿真的结果“等于两级单独移相的代数和”,是因为刚好我昨天设定的移相角是60度和30度,可能这种特殊的角度比较巧合。对于图2这种电路,如果把单级移相电路的时间常数设定得与图1相同,连接两级后实际的移相角比直接相加的结果要小。 所以不论是图1还是图2,两级移相角都不是直接相加那么简单,都要用相量法计算得到。
谢谢maychang的指点。

网友B:
如果不是求移相角,而是要求瞬态响应,如何计算RC时间常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求移相角,而是要求瞬态响应,如何计算RC时间常数?

两级RC,要求瞬态响应,估计只能列出微分方程来求。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翻翻电路分析学学相量分析法

网友:
用相量分析只能是正弦稳态才可以吧?计算移相角就可以,但我在5楼问的是瞬态响应哦。看了很多书都只介绍一阶RC瞬态的,就没有说二阶RC瞬态,这种结构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