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还可以用什么型号的芯片代替?

楼主:
好像有很多可以代替的啊,怎么在网上查不到啊??求指教

网友:
STC89C52 也行  就是比 stc89c51 容量大了些 定时器多了一个 !

网友:
具体详细点,要代替哪方面的?

网友:
at89c51

网友:
不太懂~~~~看高手回答

网友:
找找国产的或者台系的51单片机把

网友:
STC公司就有许多,www.stcmcu.com找下

网友A:
STC系列太多了,去宏晶官网看看吧,有STC10、STC11、STC12、STC15,最新的是15系列,价格也不贵啊,淘宝上基本都是十块钱每片以内,官网报价更是低,也可以去官网申请免费实用的。

网友:
任何89x51都可以。

网友:
如果没有使用到stc  51单片机的扩展(或加强)功能,大部分51单片机都可代换。如果使用了部分扩展功能,就使用有类似的代换。

网友:
st90c51貌似也可以

网友:
直接用STC12系列或15系列算了,STC12C5A60S2和STC12LE5A60S2(3.3V)就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系列太多了,去宏晶官网看看吧,有STC10、STC11、STC12、STC15,最新的是15系列,价格也不贵啊,淘宝上 ...

STC的官网!!!!!无力吐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C的官网!!!!!无力吐槽

勉强啊,和TI是没法比了!

网友:
用STC52RC代替~在KEIL软件中就会用到~

网友:
管脚封装一样的都可以,那个是很古老的型号
需要替换的理由是你的旧软件需要保留继续使用,指令周期不一样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