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精密仪器的项目,使用的电源模块直接从网上买的正负12V的开关电源,电源纹波比较严重。由于开关电源的纹波的影响,原发输出的电压的跳变也很大,所以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消除杂波。是不是应该加一个LDO的线性的稳压芯片,还是假滤波电路。

网友:
光是滤除纹波的话,普通的LC低通滤波最好。

网友:
可以滤除一部分,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LDO对高频作用有限,不计较成本的话,滤波后再接LDO

网友A:
这种开关电源,其输出端对大地有相当强的共模电压,为要求高的负载供电时必须将其消除。亦即必须进行共模滤波而不仅仅是滤除差模。

网友:
有才人挺多的~~各种评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关电源,其输出端对大地有相当强的共模电压,为要求高的负载供电时必须将其消除。亦即必须进行共模滤 ...

嗯嗯。我尝试一下。谢谢版主

网友:
加二次线性稳压比较好,同时加强滤波及去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