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IAR扩展关键字__eeprom直接定义eeprom变量

楼主:
不明白这几个函数是用来干嘛的,主函数里面也没涉及到它们,难道想用__eeporm关键字就得把它们加上吗?
当我把__eeprom_wait_for_last_operation这个函数名改成wait_for_last_operation马上就报错,怎么IAR对它好像当成关键字一样的认识,求各位帮忙看一下,怎样来理解呢?
#include "stm8s_flash.h"

#pragma language=extended

int __eeprom_wait_for_last_operation(void)
{
  FLASH_Status_TypeDef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DATA);
  return !!(status & (  FLASH_STATUS_SUCCESSFUL_OPERATION
                      | FLASH_STATUS_END_HIGH_VOLTAGE));
}

void __eeprom_program_byte(unsigned char __near * dst, unsigned char v)
{
  FLASH_ProgramByte((u32)dst, (u8)v);
}

void __eeprom_program_long(unsigned char __near * dst, unsigned long v)
{
  FLASH_ProgramWord((u32)dst, (u32)v);
}

__no_init int __eeprom gMem;

int main(void)
{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gMem = 0;                                  /* struct copy */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

}

网友:
帮忙扩算~~~~~

网友A:
IAR中关键字及其用法:

   __eeprom 用于EEPROM 存储空间, 控制数据存放,控制指针类型和存放
   __tinyflash, __flash, __farflash, __hugeflash 用于flash 存储空间控制数据存放
   __ext_io, __io 用于I/O存储空间, 控制数据存放,控制指针类型和存放
   __regvar 放置一个变量在工作寄存器中

   @ 用于变量的绝对地址定位。也可以用#pragma location 命令
   #pragma vector 提供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
   __root 保证没有使用的函数或者变量也能够包含在目标代码中
   __no_init 禁止系统启动的时候初始化变量

   asm, __asm 插入汇编代码

网上有更详细的资料,你可以嗖嗖

网友B:
帮忙扩算怎么理解,能帮我详细解释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R中关键字及其用法:

   __eeprom 用于EEPROM 存储空间, 控制数据存放,控制指针类型和存放

IAR中就是这样设计的~~你可以翻翻IAR的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忙扩算怎么理解,能帮我详细解释一下不?

目前也在用 IAR 做 STM8L 的开发,暂时还没有用到 EEPROM 这部分。
不过我想应该是 IAR 的编译器的一些预编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