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SE仿真结果不对

楼主:
  刚开始学习FPGA,用的siga-16的xilinx的板子,在做串口发送实验的时候,按照教程代码,仿真串口发送单个字节的时序没有问题。
后面要写个连续发多个字节的代码,本来应该是蛮简单的,但就是收不到数据,奇怪的是,这个简单的程序使用ISE也仿真也有问题。
源代码如下:
module test(clk,dataout,wrsig);

        input clk;
        output [7:0]dataout;
        output wrsig;

        reg [7:0]dataout;
        reg wrsig;

        reg [7:0]cn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nt == 20)
                begin
                        dataout <= dataout + 8'd1;
                        wrsig <= 1'b1;
                        cnt <= 8'd0;
                end
                else
                begin
                        wrsig <= 1'b0;
                        cnt <= cnt + 8'd1;
                end

        end

endmodule

代码比较简单,就是每隔20个时钟周期,输出的dataout加1,然后wrsig输出一个脉冲。
但是这段代码在ISE怎么也仿真不出来,加的激励是20ns的时钟周期。如下图1:
调了好长时间也不知道原因,实在不相信是代码的问题,然后转用quartus仿真,可以得到期望的波形,如图2:
现在也想不出原因,特发帖请教。

网友:
忘了图片2,quartus的仿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