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CCS5.5失败

楼主:
如题,求解?新装系统,旗舰版。

网友:
按照提示的信息来看,
1.可能是杀毒软件的原因
2.是下载的安装包有问题
解决办法,1.暂时关闭杀毒软件,2.去官网重新下载安装包,
我上次就是下载的问题,明明下载好了,安装还是不行,重新下载就可以安装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楼上正解。关闭杀毒和安全软件后能正确安装。另外,建议关闭杀毒软件和安全软件时断网,以防中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提示的信息来看,
1.可能是杀毒软件的原因
2.是下载的安装包有问题

感激之情,不予言表!的确,从官网下载的,解压失败!
听兄台一言,重来!

网友B:
先把你之前安装失败的所有的注册信息删掉都删掉(可以借助一些杀毒软件进行清除)然后把安装包换在另外一个磁盘进行安装,安装目录就不要更改了(默认是在C盘),默认就可以了,这样一直下去,注意安装的一些信息,有些是可以不选的,这样就可以成功安装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你之前安装失败的所有的注册信息删掉都删掉(可以借助一些杀毒软件进行清除)然后把安装包换在另外一个 ...

谢谢各位指点,安装成功。其实我第一次就安装成功了,因为看和5.3的有些不同和一些自己电脑的原因,以为没有正确安装,就卸载了,卸载的时候,死机了,没有正确卸载,
所以就再也安装不了。现在终于又安装上了。
以后使用中的问题,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互相学习啊,我现在也在用那个CCS5.5学习TI公司的那款DSP芯片(TMS320F28027),有新发现求分享啊!!!

网友:
为什么我杀毒软件卸载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的一开始出现错误 就下载不干净了 把盘里面有改动的文件都删除了 还是提醒有残留而且提醒XDS100 driver installation failed
XDS560  driver installation failed
XDS2xx  driver installation failed

网友:
恭喜安装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指点,安装成功。其实我第一次就安装成功了,因为看和5.3的有些不同和一些自己电脑的原因,以为 ...

我也是重新装的系统,杀毒软件也都关了,也重新下了安装包,还是出现你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