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两个0--30v电源,想用7905和7805得到正负5v电源可以吗

楼主:
我把-15v电源输入到7905(这-15v的电源是从我的0至正30v可调电源得到的,我把可调电源输出的正极接到7905的一管脚(地),可调电源的负极接到7905的输入管脚),这样是不是就相当于给7905输入的是-15v电源??? 可输出的电压-6v还多,请问是不是电源的原因???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MAX7660的DS

网友:
用两组单电源实现正负电源的前提是,该两组电源的输出必须是浮空的,也就是说,参考地可以任意指定而不能是固定接在负端,这样就可以将其中一组的正极接地从而构成正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