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简易示波器

楼主:
最近想用89C52 + AD 做一个简易示波器 论坛里有人做过么 能不能 指点一下 。。

网友:
问题要具体,否则难以得到直接性的帮助。

网友:
这个坛子里有没有人做出我不知道,但我看到有人用AVR做出过

网友:
网上有类似的东西,参考一下吧

网友:
虚拟示波器要有四个功能模块:1、信号调理和A/D采样模块;2、单片机控制模块;3、USB通信模块;4、计算机显示模块。做起来老复杂了,如果只为自己用,肯定不合算。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单片机+12864显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单片机+12864显示波形

这个你做过吗?

网友:
这个之前看到网上有人做过

网友:
要用DA把,AD是模数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