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DC的输入聊起

楼主:
说到ADC,一般主要关心的三大指标是:速率!位数!INL!

速度就是采样率,这个看实时性和信号的速度。
位数就是精度,这个看系统的精度需求。
INL最能代表总失真的一个参数。

Ti说拥有业内位数最高分辨率的ADC:ads1282,31位!
Linear说自己SAR型ADC拥有业内最好的INL。

这些高位的ADC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差分输入。
另外两种类型是为差分输入和单端输入。

单端输入是每个通道管脚相对于GND管脚的电势差,一般ADC都是单电源,所以,输入信号只能是正向的。而GND管脚是公共的零电势点,是系统的最低电势点。这种ADC采集的信号范围往往是0-基准电压;也就是说用5V给ADC供电,基准也选用5V,理论上就可以采集0-5v的信号范围。但是如果你的源信号是0~5v的,加上基准的初始误差,很可能就超量程了。这个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法1,由于ADC一般是5v的,手册上要求不超过5.5或者6v供电,是否可以适当调高一点供电电压?同样,有很多基准也可以微调输出电压。不知道这种方式可不可以?

法2,ADC前加一级电压跟随器做驱动,输出分压输入到ADC。这样子会带来更多的噪声和误差。

请推荐你认为合适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伪差分,伪差分可能会有很多输入通道,但是只有一个common端,把这一个的电平作为电势参考点。输入范围是正负1/2基准。这样就没办法再输入5V信号了,如果把VCC和Vref都接5V,common端接2.5V。就可以实现0-5V的电平采集。

ADC都有一个采样/保持的过程。而伪差分只对输入通道做采样/保持。而对COMMON端直接采。这样就要求COMMON端输入的必须是一个直流电平信号。而全差分则是全采。对相于单端,把电压参考点和功耗回路的GND管脚分开了,对减少噪声是大有裨益的。

正如开头说的,高位ADC全是全差分。差分是个什么概念,只取差模电压吗?输入信号可以不在VDD和GND这个共模区间吗?我还真遇到了有人这样用的!源信号和信号采集用了两个电源,两个地。这样子,输入信号有一个减小的差值,但是相对于ADC,由于不共地,所以相当于悬空。是否可以理解为共模电压无限大?

有一类运放是可以用于高端电流检测的,叫差动放大器(http://www.analog.com/zh/specialty-amplifiers/difference-amplifiers/products/index.html)可以有几百V的共模电压。但是细究内部图,发现是先用电阻分压衰减到VDD到GND区间,然后再放大。

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同样是ADI,她在一份FAQ中提到,全差分的ADC,如果不共地,可以接受高于电源轨的共模电压,共地了则不行。这样看来,把不共地理解为共模信号无穷大是错误的,那又该如何理解呢?

然而,现在的高位ADC几乎都内置增益放大器。也就是说,信号从管脚进入到转化,要经过模拟开关和PGA两个器件。这样就要求,内部PGA的地也不能是器件的GND,这样就更扯淡了。

好了,如果你有耐心看到这里,请您帮忙解答我的疑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