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想一个程序

楼主:
我想让第一个数码管亮1,第二个数码管为2,但是每亮下一个数码的数据必须保持前面的都亮着。总共亮到第八位数码管

网友A:
uchar table[]={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  //定义数组1-8

网友:
大神,我的单片机没有锁存芯片。我要的程序是第一个数码管亮1,当第二个亮2的是时候,数码管还是1,当第3个数码管亮3,前两数码管一次是1,2.也就是说亮下一位数,前几位分别显示递减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har table[]={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  //定义数组1-8

大神,我的单片机没有锁存芯片。我要的程序是第一个数码管亮1,当第二个亮2的是时候,数码管还是1,当第3个数码管亮3,前两数码管一次是1,2.也就是说亮下一位数,前几位分别显示递减数

网友:
可以用扫描的方式同时显示12345678,但不是依次亮,
楼主说的这个在没有锁存芯片及共用一个数据口的话似难做到^

网友:
如果试依次亮起中间有时间间隔的话,那就要看你的间隔多大,并且与数码管自己保持原来数字的时间长短有关,如果是一起显示的话那就不停地向数码管写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的单片机没有锁存芯片。我要的程序是第一个数码管亮1,当第二个亮2的是时候,数码管还是1,当第3个 ...

一般数码管显示都是用扫描的方式,至于楼主的要求,你可以试下两个两个打开位选,也即扫描的时候只循环打开两个位,然后打开第三个位的时候关掉第一个位,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