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

楼主:
买了一个蓝牙从机模块,想让实现单片机与手机无线通信,手机下载了一个蓝牙串口助手,网上都说是发送AT返回OK,可是不知咋的,就是没反应,是不是蓝牙串口助手还需要特别的设置????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没玩过。不需要蓝牙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不需要蓝牙配对?

已经配对好的。。。

网友B:
哪有那么简单地。即然是模块一般都是模块与模块通讯,也不是走蓝牙协议,只不过是用块块通讯。楼主要想同手机通讯得要个同手机通讯的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那么简单地。即然是模块一般都是模块与模块通讯,也不是走蓝牙协议,只不过是用块块通讯。楼主要想同手 ...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