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15模块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51在玩315无线,单独测PT2272输出是没有延时的(示波器看得),可是通过单片机检测再输出就变成脉冲输出了,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高电平40ms低电平250ms,

网友A:
“通过单片机检测再输出”——这话什么意思?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用51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单片机检测再输出”——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把2272接到单片机上检测,然后输出不正常就用示波器看信号输入(指接到对应单片机的输入引脚上看),本来单独检测是连续的高电平就变成了脉冲高电平,如果有需要电路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用51输出的

就是检测那四个脚,有哪个脚是高就调用对应的子程序输出想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单片机检测再输出”——这话什么意思?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用51输出的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是电源问题

网友: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