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点灯!!!急急急!请求各位前辈大神帮忙,,

楼主:
Sun Mar 30 20:01:05 2014: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PdataStack' (currently XData:0x0181)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XData:0x0001 to XData:0x0081)
新手请教,有人说是堆栈溢出,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办?点灯的程序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是买的器件自带的程序。2638216084小弟QQ,若哪位大哥知道如何解决方法,直接发给我最好了:loveling之前把XDATA的值0x80改成0xFF,但是下面又遇到新问题,不知如何改动,恳请各位大哥大神帮忙。
Wed Apr 02 10:45:53 2014: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PdataStack' (currently XData:0x01FA)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XData:0x0001 to XData:0x0100)

又遇到新问题。

网友A:
单步跟踪调试一下,你这样提出的问题别人没法帮你解答啊——什么器件,什么环境,什么代码……

网友B:
对,把问题描述清楚,什么方式的无线点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步跟踪调试一下,你这样提出的问题别人没法帮你解答啊——什么器件,什么环境,什么代码……

器件CC2530,环境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代码:(代码是买的器件自带的,网上也有人说改什么参数配置,但是没说改什么,怎么改,新手到处是问题,)运行到红色字体时就出现这问题了。Mon Mar 31 11:08:33 2014: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PdataStack' (currently XData:0x0181)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XData:0x0001 to XData:0x0081)

void main(void){
    uint8 appMode = NONE;

    // Config basicRF
    basicRfConfig.panId = PAN_ID;
    basicRfConfig.channel = RF_CHANNEL;
    basicRfConfig.ackRequest = TRUE;
#ifdef SECURITY_CCM
    basicRfConfig.securityKey = key;
#endif

    // Initalise board peripherals
    halBoardInit();
    halJoystickInit();

    // Initalise hal_rf
    if(halRfInit()==FAILED) {
      HAL_ASSERT(FALSE);
    }

    // Indicate that device is powered
    halLedSet(1);

    // Print Logo and splash screen on LCD
    utilPrintLogo("Light Switch");

    // Wait for user to press S1 to enter menu
    while (halButtonPushed()!=HAL_BUTTON_1);
    halMcuWaitMs(350);
    halLcdClear();

    // Set application role
    appMode = appSelectMode();
    halLcdClear();
    //appSwitch();
    //appLight();
    //237-250 myd  2014-3-27 改动

    // Transmitter application
    if(appMode == SWITCH) {
        // No return from here
        appSwitch();
    }
    // Receiver application
    else if(appMode == LIGHT) {
        // No return from here
        appLight();
    }

    // Role is undefined. This code should not be reached
    HAL_ASSERT(FALSE);
}

2.zigbee无线点灯(点对点).pdf

附上我的PDF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把问题描述清楚,什么方式的无线点灯

附件里是我的PDF文档,我就按这里的做的

2.zigbee无线点灯(点对点).pdf

网友:
错误信息表明XDATA栈太小,因此你可以试着加大了XDATA栈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