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MSP430F5529 ez-fet 连电脑没反应

楼主:
刚刚接触430单片机,我还只是个新手,想跟大家询问一下:

学校发的板子,刚拿回来的时候未开封,我的板子开封后,usb连接ez-fet口,电脑没有反应,
舍友的板子ez-fet连接电脑有反应,而且能正常下载调试
(换过不同的电脑也如此)

“有反应”指的是连接电脑后,设备管理器有检测到硬件接入,在装有CCS的电脑上可以调试。
“没有反应”,连接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没有看到任何变化,在CCS中debug出现No USB FET was found。

我想问的是,这会不会是ez-fet模块坏掉了? 可是这是还未开封的板子呢。

此外,使用ez-fet内置仿真器作为430供电时,是能正常供电的。单片机本身自带的初始应用能够运行。如果内置仿真器坏了,还能供电么?

总之:现在用EZ-FET供电,430能正常工作,但是系统没有发现新硬件,ez的指示灯的亮着的。
各位大神能不能解答一下呢?如果是真坏了,那我应该找老师换去。

网友A:
是不是windows8之类的系统,没装驱动?(看样子不像。。)

.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windows8之类的系统,没装驱动?

win8 的电脑测试过 连接也没反应。  舍友的板子 在win7 win8下,没装驱动的时候,连接电脑,电脑都会提示说有硬件接入,COM口发现MSP430什么什么。
我的板子连接EZ-FET就啥都没有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下驱动装好没?

网友:
楼主你好,我用的一个上海德研做的一个开发板,芯片用的msp430f6638,电脑连上板子之后出现了跟你一样的情况,请问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