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颜色传感器的配置

楼主(2014-03-31):
求教:颜色传感器的配置
测定液体的颜色,需要即时反应出颜色的变化,需要很精确的LAB的△E<0.5。
请问:那种传感器比较适合?
感谢。
或者哪位老师有兴趣,请发我邮箱建立联系
hhciq@163.com

网友A:
去请教高手吧。

网友B:
LAB的△E<0.5是个什么概念
外光电效应光传感器有
光电管、光电倍增管
内光电效应光传感器有
光敏电阻
光电池、
光敏二极管、
光敏三极管
不过测量液体的颜色,用光电传感器不置可否?
是否可用ccd照相,机器视觉系统,但这个比较复杂

楼主:
谢谢回复。是测量液体的颜色,比如色差仪。不知道色差仪的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
有知道的,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