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进入课程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呢?

楼主:
以前点进入课程就直接进去了呢。。。。这个需要输入什么呢?试了试自己的账号貌似不行呢......

网友A:
这是长时间未操作,系统自动跳出了。你重新回到课程页面,点击“立即学习”,就会跳转到学习平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长时间未操作,系统自动跳出了。你重新回到课程页面,点击“立即学习”,就会跳转到学习平台了~

怎么跳不进去了呢?难道是浏览器的问题吗?上午还好好的呢。。。我都重新打开浏览器点击也是这画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长时间未操作,系统自动跳出了。你重新回到课程页面,点击“立即学习”,就会跳转到学习平台了~

重启了下电脑好了呢.........

网友B:
把浏览器关了,重开就行了,不行多关几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浏览器关了,重开就行了,不行多关几次,就行了。

重启了下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浏览器关了,重开就行了,不行多关几次,就行了。

很实用的建议!

我们会尽快改进大学堂的用户体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的建议!

有时候有点事,出去再回来就会这样,所以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还行吧,感觉重启下浏览器没啥麻烦的,这个我一直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楼主说出来了  下次遇到就不必惊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有点事,出去再回来就会这样,所以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还行吧,感觉重启下浏览器没啥麻烦的,这 ...

我重启几次浏览器不管用呢,于是乎就重启电脑呢,重启电脑有时候还真管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重启几次浏览器不管用呢,于是乎就重启电脑呢,重启电脑有时候还真管用呢

不是重启浏览器没用,那可能是因为你只是单纯的关闭了浏览器,浏览器的一些任务可能并没有退出,如果是这样那并不能算是重启。不过大多数直接关浏览器就可以了。

网友D:
退出重新登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退出重新登录一下就可以了

恩,好了呢,谢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