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SP430无线通信设计,急!!!

楼主:
各位大神,本人菜鸟一个,现在想设计一个以MSP430为微控制器的通信系统,要实现WiFi和蓝牙两种数据传输方式。初步选择nRF2401为WiFi 芯片,CC2564为蓝牙芯片。
想问一下,选MSP430那款芯片比较合适,无线的两款芯片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急求,谢谢!

网友A:
别的不知道,但拿nRF2401做wifi是开玩笑的吧

网友B:
你在开玩笑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知道,但拿nRF2401做wifi是开玩笑的吧

为什么呢?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本人小白一个,刚接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在开玩笑么?呵呵

小白一个,刚开始学,求解释,求不喷。。。

网友D:
上网搜一下看看,nRF2401非WIFI芯片嘛。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白一个,刚开始学,求解释,求不喷。。。

2401只是工作频段在2.4G,但是协议什么的都不是蓝牙和wifi,要做好歹查点资料或者百度一下,你这样基本不会有谁和你交流,因为这是常识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01只是工作频段在2.4G,但是协议什么的都不是蓝牙和wifi,要做好歹查点资料或者百度一下,你这样基本不 ...

抱歉,老板刚给题目,有点仓促了,之前是我没弄清楚WiFi的概念,老板让弄的就是个无线局域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网搜一下看看,nRF2401非WIFI芯片嘛。呵呵

抱歉,老板刚给题目,有点仓促了,之前是我没弄清楚WiFi的概念,老板让弄的就是个无线局域网。唉,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老板刚给题目,有点仓促了,之前是我没弄清楚WiFi的概念,老板让弄的就是个无线局域网。唉,见笑了 ...

淘宝吧,至少店主一般知道用来做什么

网友:
楼主要走的路要长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