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94NCPDT 演示DK-TM4C129X的demo程序!

楼主:
TM4C1294NCPDT 演示DK-TM4C129X的demo程序!TM4C1294NCPDT 不带LCD控制器,只有BGA封装的才有,所以只能IO模拟

这次DK-TM4C129X的演示程序的GUI做的不错!

网友:
效果视频

网友:
联网后可以读取城市的温度及湿度值

网友A:
上图那是一个地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那是一个地球?

应该是

网友A:
以后天气预报就靠你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后天气预报就靠你啦

你买个TI的DK-TM4C129X 也可以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买个TI的DK-TM4C129X 也可以玩了

网友:
今天天气,

网友C:
你那个网络是怎么设置的?直接接到路由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网络是怎么设置的?直接接到路由器吗?

恩,直接接路由器LAN口

网友D:
不错,楼主能否提供一下开发板的软件包,我在TI上下载不了呢,先谢了。QQ:1897333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楼主能否提供一下开发板的软件包,我在TI上下载不了呢,先谢了。QQ:

EK?
DK?

网友:
我的是EK,谢谢!
没有EK的话DK也可以,我主要是想找个完整一点的工程测试一下TM4C129的网络性能。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块板子,结果没有任何源码,店家说自己上TI下载,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EK,谢谢!
没有EK的话DK也可以,我主要是想找个完整一点的工程测试一下TM4C129的网络性能。
我在 ...

感觉你直接在TI注册个下还快点
SW-EK-TM4C1294XL-2.1.0.12573.exe

网友D:
注册了,也收到TI的答复邮件和连接地址了,就是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册了,也收到TI的答复邮件和连接地址了,就是下载不了。

是网页打不开?

网友D:
是下载不了,点了没反应。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下载不了,点了没反应。很奇怪。

换IE看看,
有时我下东西也这样,换成IE就可以了!

网友:
WIN8\WIN7\XP,IE,firefox都试过了,不试了,先用楼主提供的程序测试吧,已下载,谢谢了。

网友E:
楼主有TM4C129的spi程序吗?遇到大麻烦了,TM4C123SPI的程序在TM4C上无法正常运行,SPI时钟都没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TM4C129的spi程序吗?遇到大麻烦了,TM4C123SPI的程序在TM4C上无法正常运行,SPI时钟都没有输出....

去下个129的软件包,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下个129的软件包,测试下

TM4C1294NCPDT 板子的程序需要特殊处理吗,发现你的软件包程序在我的班子上跑不起来,无法得到IP 地址,板子和你的一样的,谢谢

可否将楼主位程序参考下,谢谢

网友:
楼主有IIC通信的程序吗

网友:
方便把IO模拟的液晶驱动程序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F:
楼主,TM4C1294NCPDT这开发板除了在TI那里直接买,还有没有其它方便的渠道。

网友:
我的QQ:16288659,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TM4C1294NCPDT这开发板除了在TI那里直接买,还有没有其它方便的渠道。

你上TAOBAO 看看

网友:
您好,现在我手上也有这块板子,老师说让我们自己玩,但以前没接触过,不知道怎么入门,还望给一下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 本人新手 现在在用这块板子 做 串口转以太网的实验 为什么将程序考进去之后 串口调不通呢?

网友:
帮帮忙吧 谢谢 qq:605758841

网友G:
大神...请问,能不能打扰一下。。。我想请教一下TM4C1294NCPDT 演示DK-TM4C129X的demo程序那个enet_weather程序。。怎样切换地点。。和获得数据。。我是个新新新新手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大神...请问,能不能打扰一下。。。我想请教一下TM4C1294NCPDT 演示DK-TM4C129X的demo程序那个enet_weather ...

下拉菜单里面你设置好IP和地名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下拉菜单里面你设置好IP和地名了吗?

没。。。激动。居然收到了回复。。。下拉菜单的IP 是要设置本地的IP?我尝试过设置UART打印出的那个IP,但没看到结果。。等下我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激动。居然收到了回复。。。下拉菜单的IP 是要设置本地的IP?我尝试过设置UART打印出的 ...

你设置起来看看!,我忘了是不是有自动获取和固定IP的,城市名也要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