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采样怎么计算转化为数字量?

楼主:
使用28035内部的AD进行采样,数据范围在0~4095之间,请问怎样把0-3V的模拟量转化为0-4095的数字量。求高手指导,具体怎么计算呢?谢谢。

网友:
你用过AD吗?

网友:
先有的0-4095的数字量,之后通过计算才能得到测量模拟量的大小。

网友:
模拟量=(数字量/4096)*3

网友:
谢谢两位大神的回复,刚开始接触dsp的这一块,感觉很迷糊,AD自已一直以为是把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然后再到dsp中进行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