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中断的

楼主:
中断中有函数调用容易出错吗?

网友A:
中断处理要尽量简短,调用函数要压栈出栈,比较耗时间和堆栈,应该尽量避免,以免影响及时响应其它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处理要尽量简短,调用函数要压栈出栈,比较耗时间和堆栈,应该尽量避免,以免影响及时响应其它中断。

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