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了”端口“选项

楼主:
在做CC2530串口通信的实验时,CC debugger 安装完好,可是win7"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了”端口“选项,无法再串口调试助手里面选择com口,以前用win8系统还是正常的,自从换成win7后就没有显示了,笔记本型号戴尔Inspiron_5537

网友:
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大神请指导一下,上网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搞清楚原因

网友:
可能是驱动没有安装好吧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试看
另外,哪一个普通的USB转COM口的线,插上看看看有没有端口

网友:
驱动显示是最新的,应该是安装好了,不做串口通信时(做其他实验),是可以烧写程序的,我用USB转串口时好像可以找到这个选项,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把usb转串口线插入串口,就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