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比较器实现正弦波转方波电路图

楼主:
1芯积分

求一个用比较器实现正弦波转方波的电路图,最好有解释,谢谢,但不要太复杂了,本人新手求助

网友A:
如图,使负比较端固定为输入信号的直流电平:Ua 正端接输入信号,输出即为楼主所需要的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使负比较端固定为输入信号的直流电平:Ua 正端接输入信号,输出即为楼主所需要的方波。
多谢,我已经画出了电路图,但是方波不是标准的方波,角上有弧度,请问怎么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我已经画出了电路图,但是方波不是标准的方波,角上有弧度,请问怎么调整
图呢?波形呢?

网友:
那是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值设置得不合适所造成的,,调整一下基准电压可以改变占空比。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反相器来整形,例如用CD4069,只要经过最多两次反相,正弦波信号就会转换成质量很好的正方波了

网友:
好好规划自己的路,不要跟着感觉走!

网友:
这个好像能用

网友:
这是去年发的帖子,现在已经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我已经画出了电路图,但是方波不是标准的方波,角 ...

能否分享一下,新人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