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老师一名

楼主:
本人大学生对51有浓厚的兴趣,想好好学习单片机,在这里想求得一名51老师

网友:
说说报酬先

网友:
是啊,说说报酬先

网友:
老师没有,同学无数

网友:
论坛就是老师

网友:
1.led闪烁2.led按键闪烁3.定时器闪烁4.带亮度级led闪烁
你做完这四个就入门了

网友A:
我的51和AVR自学之路:
最开始什么都不懂,连二进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别说转换了,不晓得单片机的概念
然后学习点亮LED,LED闪烁,PWM调光,LCD1602,LCD12864,段式LCD屏,TFT彩屏,其中包括了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睡眠模式及唤醒,AD和DA,I2C总线,串口RS232通信,串口RS485多机通信,SPI通信,DS18B20温度检测显示等
大体学习可以分为这几个部分吧,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51和AVR自学之路:
最开始什么都不懂,连二进制都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别说转换了,不晓得单片机的概念
...

我现在也正在学习单片机,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但是就是搞不懂AVR和51的区别,忧伤啊...

网友A:
51是复杂指令集,AVR是精简指令集。
51速度慢,还要内部分频,AVR快,多数指令就是一个指令周期,而且1M晶振就是10^6周期/秒。
51IO口带负载能力太小,AVR支持平时20mA,最大瞬时40mA的输出电流,而且灌电流拉电流一样大。
51好象要加复位,晶振,AVR不用,并含有多种硬件电路,比51多得多。
抗干扰能力也是AVR比51强

51比较老,速度和配置都比不上AVR,打比方51无自带PWM及AD等,51和AVR就好比自行车和摩托的区别,配置和速度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是复杂指令集,AVR是精简指令集。
51速度慢,还要内部分频,AVR快,多数指令就是一个指令周期,而且 ...

现在的51也很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