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看看这个基于51的流水灯电路图 为什么做出来灯都不亮 急 谢谢了!!

楼主:
麻烦各位了

如图

如图

网友:
是你自己做的板吗。先确认单片机是否工作。如果工作,把8个led改成上拉,单片机引脚输出低电平点灯。串联的电阻可增至1k.程序写成,点亮一部分灯,保持状态。测量Led引脚电压。

网友:
用表测量一下IO口有输出吗?输出的电平是否和LED电平相反,检查线路连接……

网友:
检测下时钟呢

网友:
就三点,电源,晶振,复位,再有程序。

网友:
不难,和版主说的一样,电路用共阳,晶振,程序,复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