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单片机的空调定时控制器的设计思路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忙,给点启发,好让我有个方向

网友:
空调定时??

网友:
不知你要成本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小成本的话,空调一般插座换成了空气开关,你在那里接一个继电器电路来作为一个开关,然后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接一个语音识别电路,或者你做定时电路,或者用18B20作为一个触发点,可以设置具体的语音,比如“打开空调”,或者18B20,检测温度设为35附近,自己设置,这样不就搞定了?,
成本大的话,自己用一个GPS模块,用一个电话卡来控制,不过也需要继电器电路。就这样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设计一个长时定时器,这可以基于MCU片内定时器配合软件代码实现。定时器本身的使用不用多说,不会的话去看书。超出定时器溢出时间的长时定时可以借助变量的累加实现,利用1个字节的累加可以实现255次溢出时间的累加,两个字节则可以实现65535次溢出时间的累加,依次类推,可以实现任意次溢出累加,这样,只要选好合适的定时器溢出周期和累加次数即可实现任意长时间的定时器。